伺服电机的控制?-咨询

楼主(2008-04-15):
现在机电设备越来越多,相应的电机的控制也变得日益关键。我想请问电机如何控制才能达到最好?
   我们是非标设备公司,用的最多的是伺服和三相交流电机的组合,交流电机就不用说了,伺服伺服电机是用PLC控制好呢还是用单片机控制好?有什么区别?现在如果改PLC为单片机,要有什么样的改变?

网友:
yuxiumei网友好!

区别在于操作者面对的语言不同。PLC语句易,单片机语言难。
再有,PLC比单片机多了一个过渡过程,所在,PLC要比单片机慢一个数量级。
在高速检测及控制中,PLC不能胜任,就必须要用单片机来完成。
如下是两种控制方式的对比。

再如下是以前讨论过的帖
.
PLC======操作者------PLC语句----对应单片机的宏函数组群----单片机语言------单片机------伺服机构
.
单片机====操作者--------------------------------------------------------单片机语言------单片机------伺服机构
.
syw   080418---05.55
.
中小型控制系统,单片机和PLC哪个好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034

网友:
现在专门有PLC模块控制伺服驱动,效果不错

网友:
4#的朋友,能告诉一下哪里有控制伺服驱动的PLC模块呢???

网友:
ls的可以去三菱或者其他plc厂家的网站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