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导轮如何拆卸?---请教

楼主(2008-04-15):
请问换线切割导轮里的轴承如何拆卸?需要专用工具吗?想了好几天也每想出什么好办法来!

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个经常要换的东西,拆卸不是很难。需要仔细。
我们也在摸索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小型三爪拉马,再配合一些小附件作压和顶就解决了。

网友(2010-08-17):
很简单的说.....

网友:
不是 很复杂  自己做几个小工具就行了

网友(2010-11-18):
这个是个经常要换的东西,拆卸不是很难。需要仔细

网友:
做个装卸装置,应该厂里有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