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调试主要调试什么参数?

楼主(2008-04-15):
请问一般刚刚装配的机床需要调试什么参数?只要能想的都说上来,希望大家能指教。。。。。。

楼主:
诶 怎么没有人力回我啊?大家顶一下吗?

楼主:
大家知道一个说一个吗?支持一下 我觉得很有用处的,希望版主或者其他前辈支持一下

网友:
回零参数,间补参数,只知道这么多啦.

网友:
问题太大了,只能依自己的片面来理解了:
1. 手动必须的参数调整;比如:何种语言显示,波特率,基本轴属性,电机方向,等效螺距,FSSB设定以及常用NC功能部分的参数等等.
2. 主轴部分参数的设定.
3. 其他NC参数的设定,如运行速度,到位宽度,加减速时间常数,运行和停止时的位置偏差,软行程限位,显示环境参数等等.
4. PMC部分的设计调整等.

网友:
版主说得挺全面的,真正要使机床可靠运行的话,还有很多小细节,这个我觉得只能靠实践经验了,

网友:
参数太多了
看你选择的电机,那就有相关电机参数,电压参数,机床伺副参数,机床坐标软硬参数设置
间隙参数,T图参数有客户要有修改等
基本就这些.如果是固定型号的那设置的东西少很多,基本厂家出厂已经设置了

网友:
斑竹很强 ,讲的很全面。我以前看过别人搞过这东西.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无论哪种数控机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驱动参数;轴参数;主要就是这两个

网友(2008-05-20):
想要详细的说明那些参数是比较困难了,FANUC有本简明调试手册写的比较好,适用新学菜鸟,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整台机床买回来,需要自己调整的参数大概如下:

1:驱动器的PA5 、6 、9等三项机床刚性关键参数,一般这三项参数都对应每一台机床仔细调整,以达到最佳效果

2:调整主轴启停速度(变频主轴)

3:M代码等待时间

   反正我看着驱动器、变频器、系统软参数等一个个试着玩的,调整时候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蛮好的手册,收下了,谢谢!!

网友:
谢谢十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