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变量叶片泵问题---求助

楼主(2008-04-15):
低压变量叶片泵,排量22.2,压力35kg,油箱32L,46#油,温度低时正常,温度上升后有不规律的清脆撞击声,拆后观察到,叶片储槽间隙较大,叶片中部磨损严重.8 D- i# F; p# L4 t
请教各位高手,有无办法消除撞击声,

网友:
换个新的吧,也没多少钱。原因在叶片高低压转换时双向撞击

网友(2010-07-14):
把叶片泵上的定子限位螺钉微调一下,噪声会有变化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吧,调限位螺丝会有些变化,但不是太理想,内部都磨损啦,肯定的换啦

网友:
撞击声也許不是泵聲,有可能是配管式止回閥聲,再換聲音還在

网友:
换新泵 维修一下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