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交孔精加工如何保证内壁质量---讨论

楼主(2008-04-15):
孔的直径:φ14H7
孔深:28
工件材质:低硅铝
加工刀具:13.5扩钻,D14的PCD铰刀
加工环境:孔深度方向11毫米至27毫米段有一垂直孔(与14孔垂直)与之半边相交(也几是我们常说的破孔),该垂直孔的直径为16;由于工件及夹具干涉等原因,PCD铰刀的长度为180,连刀柄部分长度算在内,刀补为305;
加工结果:孔内壁的深度方向的中部有小台阶(用手指触摸能够感觉到)
讨论内容:小台阶是如何产生的?使用哪种刀具能让孔内壁上下一致,没有小台阶?

网友:
余量小一点。
韧带宽度再宽一点。
试下看。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我没有描述清楚,怎么没有高手指教呢?

我们公司非常遵纪守法,公司里只有设计部门的少数几个人才装了正版的CAD,我们的电脑里不能安装盗版CAD。所以我没办法画图。如果有人看懂了我的描述,请帮忙画个CAD图发上来。谢谢!

网友A:
在相交孔外2mm处,降转速和进给,在加工过相交孔2MM后提速。

网友:
起了个台阶是因为偏心的原因,破孔的加工工艺应该先加工直孔,精加工完再加工横孔(破坏前面垂直的那个孔),要不你非要先加工那个横孔,再加工时因为已经有个横孔在那里了,怎么加工都不会有满意的效果的,我看你还用PCD铰刀,要求应该不会差到那里去吧

引用 网友A:
在相交孔外2mm处,降转速和进给,在加工过相交孔2MM后提速。

楼主:
楼上说的加工顺序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其它条件限制了不能安排这样的加工顺序。
4楼所说的方法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我们早就调整过了切削参数,转速和进给给的很低,台阶会变的很小,但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可是这个孔的要求很高,不能有一点台阶。

网友:
增加圆柱刃的长度,以增加导向作用,可以减小铰刀受横向孔的干扰
或者减小导向长度,铰孔时分两段加工互不干扰,只是同轴度可能会差点

网友:
如果在相交孔的地方给先倒个角度,然后在精加工孔会不会效果好一些,我只是建议,因为我是做内孔倒角刀具的,怕有广告之嫌!

网友:
增加校准部分的长度,以增加导向作用。
在厂里使用后效果奇好。   我把刀具的工作部分加长了一倍!哈哈!

网友(2019-08-30):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不对称设计,但我估计也会有轻微的台阶,可以和其他的建议一起试试

网友(2019-11-26):
7楼说的对,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