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设计使用什么软件最好?

楼主(2008-04-15):
请问各位
模具设计使用什么软件最好?好学,容易上手,后期制作快,省事。
谢谢!

网友:
冲压模具,用presscad

网友:
那种软件都可以,都可以实现设计--出加工图的过程。重要的是结果(作出模具)。

网友:
不知道用pro/e怎么样啊

网友(2008-06-26):
UG好像不错,很多做模具设计的都用!

网友:
你是做什么样的模具,塑胶模最好是UG!

网友:
看你是做什么方面的模具的,如果是曲面多一些的,你就选用UG catia或是PRO-E
如果曲面不多你可以选用上面的也可以选用SOLIDWORKS ,,这些软件都是不错的,功能都很强大,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进行比较选择,同时这是几款比较大家用的较多的软件,
如果有可能接触一些很专业的专门的针对性的软件也可以 。

网友:
冷冲模设计用PRESSCAD好用吗?没用过!正想试试!用教材的吗?

网友:
Solidworks简单,易学,我个人认为比较容易上手的

网友(2008-08-25):
AOTO CAD

现在用AOTO CAD的比较多拉!材料分析及模具3D用catia好点了,专业人士大多用catia,但经验高于计算机操作拉

网友(2008-10-14):
还是用PROE

PROE的参数化做的好,只要在一个零件上的一处改动,所有的相关图都能自动改过来,这样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足之处是不能用中文名称。

网友A:
SOLIDWORKS挺上手的,其实现在做冷冲压模具设计靠软件最多就是形成三维实体比较直观,还有可以做装配和干涉检查,落料和简单的折弯不错,可是材料变形。。。。唉,还是要靠经验啊!

网友:
以前学过SW,发觉非常简单易用,先制图后定义的方法感觉用起来很方便。后来听说SW是一个中端软件,一些比较强大的功能上有所欠缺。作为学习,下载正在看UG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挺上手的,其实现在做冷冲压模具设计靠软件最多就是形成三维实体比较直观,还有可以做装配和干涉检查,落料和简单的折弯不错,可是材料变形。。。。唉,还是要靠经验啊!

软件只是工具而已,关键还是自己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实践经验的积累!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UG比较好用,不过该软件正版太贵,呵呵……

网友:
用UG,功能较强大,特别是曲面,像汽车覆盖件模具设计、加工都是用UG的

网友:
UG功能大但不好学,SOLIDWORKS容易上手。

网友(2008-12-28):
呵呵,我做的时候是用的CAD,不过现在都有很多专门软件了,

网友(2009-09-15):
哦,那大家觉得在学校里是该先学那种好呢???

网友:
mastercam                  试试就知道
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网友:
ug功能强点。不过学要先从CAD开始,然后才学模具设计。

网友:
不管什么软件,都是个设计的辅助工具,关键还是人,也没有绝对的,个人认为UG和proe不错,看各自的使用的发展发方向和熟悉程度,我用了proe有十年了,还是2001,至少,我用了习惯,功能上已经可以满足自己了

网友(2010-01-26):
不清楚,正在学习中

网友:
ug首选啊,而且ug加工也比较好啊

网友(2010-03-02):
塑胶模最好是UG!

网友:
那个学精了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