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件磁粉探伤,能不能加防锈油呢?

楼主(2008-04-16):
以前磁粉探伤都是探钢件用的是水基液
现在想探铸铁件,可使用水基液会生锈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加防锈油呢?可以的话加哪种防锈油啊?
比例又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煤油磁粉液来探伤,不过要注意不要过热,不然会冒烟起火的。其实最初磁粉探伤使用的是航空煤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用煤油我是知道的
不过我想知道水基是否可以加防锈油啊
我自己想是可以的,不过没有依据,完全是推测
磁粉应该不和有机物反应吧?

网友:
机加冷却液有种是可以短期防锈的,不知道可以用吗?
其实应该在探伤后马上防锈,这是最合理的。

网友:
水溶液磁粉探伤肯定不能涂防锈油!

网友:
我们是这样做的,铸件探伤前涂软膜FUCHS油,探伤后马上再涮fuchs 油,不必擦干水分;
但铸件上不能有机油,黄油,否则在黑光灯下是惨白色,影响探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