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瓶封口的铝纸是如何做上去的?

楼主(2008-04-16):
帮朋友问一个问题,有一个牛奶瓶是玻璃的(通常我们订的早餐牛奶那种瓶),上面有一层铝纸的封口,请问各位大侠,这铝纸的封口是怎么封上去的,如果用机器封的话,用什么设备可以封上去,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您好!
这个封口的原理跟早期的HIPS与铝箔的封口是一致的,铝箔上涂有一种卫生级的热熔胶水,通过高频感应加热粘合封口的。
这种封口方式只适应保存期在7天内的食物,还要求在冰箱内的。

楼主:
谢谢老马,那这用什么机器来做的呢?

网友:
从功能角度来说,应该是灌注->下盖->热封,是一个机组,具体的到食品机械网搜一下,应该很多的。

网友:
电磁感应铝箔封口机采用电磁感应原理,使容器盖内的铝箔片瞬间产生高热,从而与瓶口紧密粘合的机器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化工、日化等行业。

网友A:
铝箔片上是涂布了一层PE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箔片上是涂布了一层PE膜吧?

您说的这种适合于直接与PE、HIPS等瓶子熔融封合的形式,这种封合形式对质量有保证,产品的保存期长,一般写三个月,但是我试过,一年后的乳酸菌饮料,我喝了也没问题。
这种封口很难撕得开,检验时尝试一下撕开就知道,往往是撕开铝箔后,PE层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