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切玻璃时,老是第一下就爆孔---请教

楼主(2008-04-16):
最近切玻璃时,老是第一下就爆孔。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原因只有一个 -水压过大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您是用何方法切玻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但我不明白您的问题,就是用水刀切割小孔啊。

网友:
你用打的小孔有多少 毫米?
在用水切割-切割玻璃最麻烦的就是开头打孔, 一定要用低压打穿后才能切割, 如果你在打孔时裂了,  就证明你的设定压力有问题,    你是用多少压力打孔的? 我建议用 13.1KSI 打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先用打孔。。可能你是在做程式的时候选错材料了把。。。。切铁一开始就是高压。。而切玻璃先低压低沙后高压多沙。。。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沙量不足/

网友:
80MPa打孔,高压切割

80MPa打孔,高压切割

网友(2008-07-29):
如果是切割玻璃,就必须降低其打孔的压力,目前通常用两种方法解决
1.液压回路设定两级压力,低压打孔,高压切割.
2.在高压水系统中设水卸荷装置,即切完一个线段关高压的同时使高压水卸掉一部分,从而在打孔时有一个起压过程,不会造成由于初始压力过大(水锤现象)而击碎工件,
但是以上两种方法都要保证砂量充足

网友:
压太高了  100mpa 保证不炸了

网友:
压力太小,打小孔的时候会不会把孔打大啊?

网友(2009-03-19):
上面几位说得很有道理,压力大是主要原因,还有一点,应该考虑用稍微细点的砂,切割玻璃特别是薄的,80目不怎么合适的,最好是考虑用100目的试试

网友(2009-04-19):
不是砂子的事,瞬间的压力太大,每次切割完成后把机器的压力泄掉,再进行打孔,就没问题了
只是一味的降低机器的压力不可取,压力降低了,打孔的时候是不会爆,但是切割的效率就降下来了啊

网友:
这个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是宝石跟沙管问题,如果宝石是新的话,一般打孔会爆裂的,所以平时切的时候,留一两个旧的宝石(注意,不要旧到切不了的那种)
还有的是出沙时间跟关沙时间,一般有沙积在沙管口的话,会形成回水,一回水,就会爆的了
还有一种,是密封问题,流沙管与喷头体的孔,是否有漏气,不够密封,会形响切割的。
(顺便在这里求职!!本人失业,做了水切割4年多,都是切玻璃的,会修机,会画图,会控沙,还会再造配件,因为老板太刻溥,为了省电,只能让我上夜班,不给上白天,而且一班际,加上人工不高,所以我辞了。如果有哪个老板懂得请我的话,请打我电话:13534562826)

网友:
用孔径大的和旧宝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谁有了机器也不能总使用旧宝石吧,那也没地方买啊,这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试过用新刀新宝石来打孔,我试过把沙调到刚好的用量,虽然打出来的孔很少,但仍然偶然会出现一两个爆裂的孔,不敢保证100%没事的。
个人认为用新刀新宝石也可以调到打孔不爆裂,不过那些是非一般师傅能调到的。但打孔没爆裂的,最主要的是1,不能有回水,一回水的话,新宝石打出来的孔一定会爆。2,流水管一定是要够密封,不够密封的话,开高压时,沙来不及吸到位的话,打出来的孔必爆。3,流沙量一定要适中,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小,沙一过多,会一下子冲在喷头体口,会堵死出不了沙。
本人提出,建议用新刀新宝石打孔时,把流沙套外的两个孔,一个孔全封,另一个封得只留0.4~0.5毫米的细逢。而流沙头里面的4个孔,三个全封,如果流沙头是新的话,就只留一个别封。如果是旧一点的话,把剩下的那个孔封一半。
这样的话,水刀吸沙力极强,但相对出沙量并不大,使一开高压时,同时使沙迅速吸到位,沙量又不会导至塞沙,关高压时,沙管里的沙会吸得清空,很少形成回水现象。

网友:
楼上的GG,各个厂家的控沙系统不一样,你说的方法是用的什么样的控沙阀?是气源控制开关的?还是只靠负压就把砂抽出来?

网友:
我说的是靠开高压,产生拉力,把沙拉出来的那种

网友:
玻璃打孔时不坏最主要的是压力要调节好,低压打孔,高压切割,对砂的要求不是很高,如果对表面有要求的话,砂就用好一些的。

网友(2010-10-29):
把压力调小,换个老刀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