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钣金槽的制作工艺---讨论

楼主(2008-04-16):
一个方口型的钣金件1300x850x高550mm(壁厚大概2-3mm)。要求方口槽上下移动。四周密封。零件一般加工都是用两镉钣金件焊接组合加工完成。试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控制方口对角尺寸误差小于1.5mm,内表面平面度在1以内?期待各位大侠们的高见!

网友:
做个工装夹具保证外形及对角线。

网友:
file:///E:/新資料夾看看这个方法怎么样

网友:

这个就是把
切个槽
然后另一边加个凸出来的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如上图

楼主:
楼上的兄台可否说的详细点呢?光有这个凹凸槽就能解决吗?你的图在下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凸台是个好办法但用凸台只能保证外形对角线好象还不能解决

网友:
其他没有什么,主要控制焊接变形就行了.注意焊接方法,完成后最好用木锤再整一下形

网友:
注意焊接方法,最后再整形.

网友(2009-04-16):
做个简易工装试试看~~~~~

网友:
从下料折弯焊接都要注意对角线,前面的尺寸一定要很准,焊接才好焊,焊接的时候随便做个工装就来保证对角线,焊工技术要好一点,焊接变形了更难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