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的做了布尔运算,如何取消?---请教

楼主(2008-04-16):
UG中进行了布尔结合运算,后面想取消该怎么做呢?请教中.......

网友:
在特征树中找到合并的命令,删除,原来的实体就会重现。

网友(2011-09-26):
这个的话方法很多,我想现在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再啰嗦一句,1.你可以在部件导航器里面直接删除那部分
2.点击返回箭头直接返回
3.直接捕捉对象删除
这些你画图慢慢摸索就会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