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宽度如何选取 ?---请教

楼主(2008-04-16):
我第一次参与设计液压缸,查了机械设计手册,找不着这方面的根据,液压缸的要求是:压力:30Mpa.缸径:110mm。活塞杆直径:63mm
.行程只有40mm,但液压缸的总长度有要求,在保证密封的条件下,长度越小越好,所以,活塞宽度和活塞杆的连接方式如何选取,请大家帮忙。也可以不考虑活塞,提一下别的方案,满足上面的要求就可以。

网友:
最好采用KDAS密封,"O"形圈和支承环为一体,结构紧凑.各密封件供货商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羚羊版主,长度越小越好指得是油缸的轴向长度,也可以说成是活塞环的宽度,不过因为油缸行程已定,两端缸盖业已计算好,对油港产生直接影响的,就剩下活塞环的宽度了。并且这油缸钳金和返回都是用油压,我初步选得的缸筒壁厚是1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度越小越好”,当是指缸体的轴向长度。
如果油缸工作方向是单面,活塞选用一个格莱圈和一个导向圈的话,我曾有个设计其活塞的厚度是32。加上两端缸盖,缸体的总厚可以在100以内。
1)“长度越小越好”,当是指缸体的轴向长度:这个问题前辈您仅仅只考虑成本问题吧,如果在安装距出现太长(指活塞杆端),油缸行程短的情况下,考虑到活塞杆稳定性,就得在里面加上隔套来有意增加缸筒长度了。2)在设计中由于安装距的限制,我也曾经对活塞这样设计过,一个格来圈+一个导向环,是双作用缸,不过这比较特殊。

网友:
采用同时有防封塞压力(闭压)和防挤出设计的格莱圈。苍龙介绍过的宝色霞板有防挤出设计的,,至于防闭压设计的,我没细看,按那个设计好像也有的,你咨询一下。

网友B:
“长度越小越好”,当是指缸体的轴向长度。
如果油缸工作方向是单面,活塞选用一个格莱圈和一个导向圈的话,我曾有个设计其活塞的厚度是32。加上两端缸盖,缸体的总厚可以在100以内。

网友:
不知道该缸工况怎样?“在保证密封的条件下,长度越小越好”指的是什么?该缸压力较高,行程短,在设计中主要应该注意各部分强度问题,比如活塞密封件沟槽边缘不能考虑太薄,关于活塞和活塞杆的连接方式可考虑螺纹加放松螺钉,但要对该处(螺纹等)进行强度校核,也可采用锁圈方式连接等。

网友:
请无视我吧,因为正好在做,看了标题没看正文就匆忙给出看法,抱歉了

网友:
对于这么短行程的液压缸是否可以考虑设计成单作用液压缸。液压缸前进依靠液压油压力,返回依靠外力(或弹簧)。如果可以这样设计,那么活塞上只需要设计两条导向带即可,而不需要设计密封,这样就可以大大缩短活塞的宽度。

网友:
密封:根据资料你应该选择合适的斯特封和格来圈,当然还有支撑环,O形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