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喷雾,大陆叫什么呢?

楼主(2008-04-16):
台湾的染黑,在大陆叫发黑.那台湾的喷雾,大陆叫什么呢?
  注;喷雾, 就是相当于喷漆,但是不掉色,颜色相当于银灰色

网友:
可能是喷塑吧。

网友:
据我所知:发黑是不需要喷任何物质上去的,

网友:
发黑应该是黑色电泳漆吧,喷雾应该是喷漆,可能对不同产品说法不一样,我原来做五金是这样的

网友:
达克罗(锌铬涂层)处理吧?

网友(2008-06-07):
回复 网友A:

发黑不是黑色电泳漆,发黑是指钢铁的低温氧化,高温氧化叫做发蓝。

网友:
发黑不是黑色电泳漆,发黑是指钢铁的低温氧化,高温氧化叫做发蓝。

网友:
是不是喷涂?

网友:
楼上各位,人家问的是喷雾啊。不要说发黑啦。
建议问一下台湾人。没有接触不好说。

网友:
磷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