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涡轮轴摩擦焊,北京或周边地区

楼主(2008-04-16):
我现在急需小型涡轮轴摩擦焊接外协加工,有在北京或北京周边地区的朋友请告知,不胜感激!

楼主:
求助:空心涡轮叶片铸造及加工

寻找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精密铸造和加工协作厂家,最好在北京或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songjiheng2163.com   13381081259
本人这厢有礼了!

网友:
西安航空发动机,现在不知道还给外边干不干了

网友:
我们单位可以的,惯性摩擦焊,线性摩擦焊、搅拌摩擦焊我们都有的。你的用惯性摩擦焊没问题的。

网友(2008-06-23):
摩擦焊接

*异质材料摩擦焊接工艺:高温合金+钢。高速钢+钢。硬质*合金+钢。钨铜粉末合金+钢。钼粉末合金+模具钢。铝+铜*铝+钢、铝+钛、铝+不锈钢。铜+钢。钛+钢。
*石油,煤炭,地质钻杆的焊接和修复.
*焊接参数检测与控制精度:±1%~3%。
   如有需要可以合作!!13572999210

网友(2008-09-24):
我刚刚给无锡提供了一台摩擦焊机,就是焊涡轮增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