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

楼主(2008-04-16):
各位师傅
   看看下面我做的对不对
      不对的 和没做的帮我做做
1、装刀时,修光刃应与进给方向( A  )
A、垂直        B、平行        C、倾斜
2、设计夹具时,定位元件的误差约等于工件公差的(   )
    A、2倍         B、1/2         C、1/3
3、前角增大时,切削力(  A ),切削温度( D  )。
    A、减小        B、增大        C、不变        D、下降        E、上升
4、不符合挂轮啮合原则会(   )
    A、改变传动比    B、无法啮合    C、改变丝杠传动方向
5、车削细长轴时,为了避免震动,车刀主偏角应取( A  )度
    A、80—93      B、30—45      C、45—75
6、车螺纹时,应适当增大车刀走刀方向的(   )
    A、前角        B、后角        C、刀尖角
7、对刀具寿命影响最大的是(B   )
    A、切削深度       B、进给量       B、切削速度
8、刀尖圆弧半径增大,使径向力Py(   )
    A、不变        B、有所增加        C、有所减少
9、一般在用较高切削速度切削厚度较大的塑性材料时,易产生(   )磨损。
    A、后刀面      B、前刀面       C、前后刀面同时
10、工件以平面定位时,所使用的主要定位元件有(   )
    A、支承钉      B、V型铁      C、削边销
11、在三爪卡盘上,用反爪装夹工件时,它限制了工件( A  )个自由度。
    A、三         B、四        C、五
12、被加工表面的回转轴线与基准面(   )且外形复杂的工件,可安装在花盘角铁上加工。
    A、垂直        B、平行        C、交错
13、为了使工件材料获得较好的强度、塑性、韧性等方面的综合性能,对材料要进行( B  )处理。
    A、淬火      B、调质      C、正火      D、退火
14、批量加工ø30+0.021 的孔,应选用的量具是( D  )。
    A、内径千分尺      B、内径量表      C、游标卡尺      D、塞规
15、车角度较大的内圆锥孔时,一般用(   )法车削。
    A、靠模      B、转动小拖板      C、偏移尾座      D、宽刃刀
16、切削铸铁等脆性材料时,一般(A   )
    A、不加切削液      B、选用相应切削液      C、选用乳化液
17、刀尖位于刀刃最高位置时,刃倾角为(   )
    A、正值        B、负值        C、零
18、高速钢梯形螺纹粗车刀的刀头宽度应(   )牙槽底宽。
    A、等于        B、略小于        C、略大于
19、用百分表检验工件径向圆跳动时,百分表在工件旋转一周时的(C   )即为工件的径向跳动误差。
    A、读数差2倍        B、读数差的1/2        C、读数之差
20、对于精度要求较高、工序较多的工件应选用( B  )中心钻。
    A、A型        B、B型        C、C型

网友(2012-10-29):
好像还有没答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