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图中的尺寸?

楼主(2008-04-16):
图中的尺寸:15.52和15.48
测量方法:我思考了一下,有两种方法,不知道哪种可行:
选取一基准面,在被测量面上选取若干点,再测出这些点的X坐标值。
第二种:在被测量面上选取面要素,测量出面的X坐标值(不知道为什么三坐标测量中,测量距离为什么不能测两个平面之间的距离?)
以上两种测量方法的数值连续测量过三次,均不同,请教一下高手是什么问题?

楼主:
若看不清图,请见附件,谢谢!

网友:
不懂,只要满足公差范围就可以了,一板材还要求还这么高,只有几个u,怎么加工出来的,铣床铣出来的还是磨床磨出来的?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慢走丝做的。但是公差很高,一般的三坐标肯定达不到。

楼主:
这个东东是拿来检作花键轴的棒材的外径,公差要求较小,所以检具的公差要求比较高

网友:
这样的精度,需要用个精度很高的测量机来测量,
用面与面的距离计算,同时因为是检具,需要检查
测量面的平面度和面与面的平行度。你这样的设计思路
不利于加工和测量,一般采用分体加工,磨台阶,后连接。
这样测量的方法也多了,能测量得更准确。

网友:
是卡板吧?3um公差也正常,拼量块检测吧。

网友:
量块检可能不行,要考虑累积误差和塞入间隙.如果是卡板,还是到计量局去吧

网友:
我们的卡板都是这样检测的。工作面都是研磨出来的。用量块检测要有多年的经验才行。

网友:
是卡板吧!3um公差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