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的氮气压力应充入多少合适

楼主(2008-04-16):
请问各位大虾:我们单位的蓄能器为活塞式,并联了25个氮气瓶,请问氮气的压力应充多少为合适。

网友:
和温度有关,温度高时,压力充低一些,低时充高些。一般为系统压力60%左右。

网友:
根据实际工况计算,一般按照最低工作压力的80~90%充气。

网友:
和系统压力有关,根据畜能器在不同的位置,充氮压力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为三分之二

网友:
30%到70%。用作辅助油源低一些,用作保压高一些

网友:
我常用系统压力的60%,

网友A:
我所接触的有几种方式,蓄能器做动力源是30%————40%,做吸收脉冲,滤波时为60%,我着是从生产厂家打听到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看你的蓄能器的作用了,是为了快速回路,还是保压回路,还是为了减震吸收脉冲?每个系统充氮压力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接触的有几种方式,蓄能器做动力源是30%————40%,做吸收脉冲,滤波时为60%,我着是从生产厂家打听到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同意采用这种方式选用,我们厂的液压系统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作为畜能用充最低工作压力的0.9,作为吸收冲击用充平均压力的0.6~0.9,吸收脉动用充最低工作压力的0.8

网友(2008-05-24):
我现在的氮气瓶没有压力了,不知道怎么充呢。

网友:
我们也用过,充气压力是介质压力的60%。
R楼上:有专用的接头。(我现在的氮气瓶没有压力了?充去呀!换有压力的)

网友:
不知道以上的各位%30-%80什么的是怎么来的  书上的吗。
蓄能器就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同一类型有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我们的方法是:充入工作压力,然后释放压力,观察压力表,开始时压力缓慢下降,下降到一定时压力会突然下降。在突然下降的时候的压力即为冲入压力。一般情况下蓄能器充入多少都没有太大影响,所以也没有人去注意。

网友:
我这边的充的是11到12Mpa的压力

网友(2015-04-26):
得看蓄能器的用途的,比如说减震,制动等地方充氮是不一样的,到网上搜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为三分之1

网友:
这得看系统需要的压力是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