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压机如何除水,除油?

楼主(2008-04-16):
空压机如何除水,除油?我现在用的气需要达到
含水量:MAX 1.3g/N m3
含油量:MAX 0.01mg/N m3
我感觉我的设备没有达到要求,请教如何降低含水含油量,并告知如何测量.谢谢!

网友:
降低压缩气体中的含油量,可采用除油净化器,如处理指标高,可选用多级处理。
降低压缩气体中的含水量,可采用除水设备配套。选用冷冻干燥机可作到露点温
度-23℃,如要求再高,可采用吸附式干燥机,可作到露点温度-40℃。

网友(2008-08-03):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们这要求高的空气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2008-12-13):
空压机一般都有三滤:空滤(空气过滤器)、油滤(油过滤器)和油分(油气分离芯),楼主的意思是说设备不合格,排出气体还需进行再处理?应该可以通过改进设备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