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長標注可以做到如角度標注一樣?---请教

楼主(2008-04-16):
请教:

如何可以標注成附圖一樣的命令或是LISP,最後理想的結果如附圖圖一,附圖圖一是我用標注角度的命令標注,然後修改尺寸所得.圖二是用標注圓弧的命令去完成,但標注出來的結果不好看.有人知道直接用命令或是LISP去做到圖一的效果吧。

謝謝大家!

网友:
弧长标注的尺寸界线当圆弧的包含角度小于 90 度时显示为正交
当圆弧的包含角度大于 90 度时显示为径向
用户无法改变该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办法用标注角度的方法去修改吗?用标注角度的引出而取值取弧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