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刺梨表面小刺的机器---求助

楼主(2008-04-16):
各位  有没有去掉刺梨(一种野生的水果.表面有刺.形状像板栗)表面的小刺的机器.谢谢

网友:
楼主先发个刺梨我们来尝尝啊 ,看到东西后,大家的思路可能广一点~~~~

楼主:
可以,没问题不过要7月底才会有成熟的.

网友:
刺梨是一种野生的小果,记得有人用他做饮料而且效益不错啊

网友(2008-08-27):
用洗衣机?---现成的机器哦, 呵呵

用面粉口袋装好,放进全自动洗衣机,进水,程序运行半小时,看看有什么结果再说。

楼主:
谢谢 6楼的兄弟 方法还可以。就是效率不高

网友:
小时侯,我们那里洗萝卜、荸荠之类表面的泥巴,就是用一只蛇皮袋装上半袋萝卜(或荸荠),然后用手提着在水塘里上下振动加左右回摆。

网友:
可以做一个立式的圆盘用电机来驱动嘛,最后中间装个无级变速器或变频器来确定合适的转速,放刺梨时从圆盘里的中心放, 圆盘转动时刺梨相互摩擦, 刺应该会被磨下来,当然为了保证效果,应在圆盘里焊些螺旋形的立筋 。

网友:
不知道水果表面的情况,1.刷滚刷洗  2.水流冲洗。   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