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小孔内有槽,工艺---请教

楼主(2008-04-16):
数控车床加工,小孔内有槽,请教加工方案.急!

楼主:
是否没有人有方案?请高手出招!

网友A:
此工件槽尺寸公差及粗糙度要求较高,楼主可以分粗精车加工最后用抠槽刀把20孔及槽一起光出,可以方便测量及加工.对抠槽刀杆的选择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工件槽尺寸公差及粗糙度要求较高,楼主可以分粗精车加工最后用抠槽刀把20孔及槽一起光出,可以方便测量及加工.对抠槽刀杆的选择要求较高.

同意斑竹说法,那么,什么样的槽刀杆好呢,要有强度,还不能脆?还要考虑切削时刀具受力引起的尺寸变形,粗糙度怎么控制呢?

网友B:
切槽刀具可以选择山特或者伊斯卡的

网友:
斑竹,发言就慎重啊,你的发言严重缺乏一般机加工基础。我也粗略看了一下图纸,其他什么光洁度的先不要理了,红圈的地方很清楚表示:一把直径小于12.2孔径的内槽刀,要伸过这个孔之后切深到20MM的槽底。20-12.2再/2单边切深4MM,能过12.2孔的刀具最大直径只能12吧,刀片要切深到4MM也就是要悬空刀杆4MM,12再-4等于刀杆直径最大8MM。

  一把8MM的刀杆悬空一截4MM的刀片,还要切深4MM,竟然还够胆标注槽第1.6粗糙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加工的可能性,图纸没标长度,目测应该刀杆起码要伸长刀杆直径3倍约30MM,更加没可能加工出来。

   结语:此图纸绘图手法一看就是刚从学校出来不懂机械加工的人靠相当然画出来的,简图不像简图,不过最基本的长度一个不标,最搞笑上面关键部位标注粗糙度1.6,后面标注:其余粗糙度1.6,有这么白痴的标注吗??

引用 网友A:
此工件槽尺寸公差及粗糙度要求较高,楼主可以分粗精车加工最后用抠槽刀把20孔及槽一起光出,可以方便测量及加工.对抠槽刀杆的选择要求较高.

网友:
我前天基本上看了五个国际品牌的刀具供应商综合样本,没有一把可以过12MM孔切深可以大于1.5的内沟槽刀。

引用 网友B:
切槽刀具可以选择山特或者伊斯卡的

网友A:
呵呵,机加工基础我是比较缺乏,才学了一点皮毛,楼主的图纸是有点错误,就是碰到困难才到社区来讨论的,楼上大虾讲话有点偏激呀

网友:
俺昨天喝多了,一看见这些狗屁不通的图纸就想发火 今天酒醒了想想还真不对啊

引用 网友A:
呵呵,机加工基础我是比较缺乏,才学了一点皮毛,楼主的图纸是有点错误,就是碰到困难才到社区来讨论的,楼上大虾讲话有点偏激呀

网友A:
楼主:你可以选用SANDVIK刀杆和刀片,切削深度可达到3.4,但此刀杆及刀片价格比较昂贵,请看图片
楼主如果此工件设计没有什么问题,此工件工艺一定要分粗精车才能达到尺寸公差及粗糙度.

网友:
我这有两把内切槽刀,MAX切深3MM的,可惜最小加工直径是20mm的

引用 网友A:
呵呵,机加工基础我是比较缺乏,才学了一点皮毛,楼主的图纸是有点错误,就是碰到困难才到社区来讨论的,楼上大虾讲话有点偏激呀

网友:
抱着热心帮助网友的精神,刚查了四本书,如果是8MM刀杆内切槽最大切深是1.5MM,一般都只有1mm切深,如果要超过3mm以上切深,最小那把都加工直径超过20mm了,对不起帮不到楼主了

网友C:
查书啊?? 好啊,切深3~4毫米的内切槽刀是肯定没问题的,问题是你顺便看看装这把刀片的刀杆是多大的,如果我没说错,刀杆直径最小的那把应该是16mm,可加工最小孔为20mm。查书不要就查个刀片可以切深多少,把其他一齐查上

内切槽到最小加工直径11MM的,我查过很多本刀具资料,以你图片这种装夹方式的是最大切深的种类,最大也就2.5MM而已,你再仔细查一下可以加工最小直径12mm,切深能有4mm的内切槽刀,俺算你狠!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选用SANDVIK刀杆和刀片,切削深度可达到3.4,但此刀杆及刀片价格比较昂贵,请看图片
楼主如果此工件设计没有什么问题,此工件工艺一定要分粗精车才能达到尺寸公差及粗糙度.

网友:
京瓷以制造小型刀具闻名,各种希奇古怪甚至都不知道怎么用的小型车床用刀具一应俱全。如果那些车刀在京瓷目录都找不到的,基本也不用去找其他厂商的,把小内孔切槽的资料扫上来看看

A是可加工最小内径

L2是可以伸入工件最大深度

T是理论最大切深

楼主(2008-12-17):
引用 网友C:
查书啊?? 好啊,切深3~4毫米的内切槽刀是肯定没问题的,问题是你顺便看看装这把刀片的刀杆是多大的,如果我没说错,刀杆直径最小的那把应该是16mm,可加工最小孔为20mm。查书不要就查个刀片可以切深多少,把其 ...

追风老大果然厉害。

这个图是一个草图,我们先不去研究他画的对不对吧?

这个产品是从另外一张原图上弄下来的,关键部分的尺寸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改动过。

这个产品原是从高丽棒子那里进口来的,人家棒子说了:你们中国这里做不出来不要紧,我们还进口就是了。NND,气我呢。

网友D:
斑竹,请问有没有具体联系方式,可以加工, 我给你报个价。

mail: dingtong8888@21cn.com
tel: 769-81553148

网友E:
为何一定要装刀片的那种?
既然装刀片的不可能没成品就直接定制整体质硬合金镗刀得了,
至少要连到刀杆,刀柄可用焊接,
价格估计5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斑竹,请问有没有具体联系方式,可以加工, 我给你报个价。

mail: dingtong8888@21cn.com
tel: 769-81553148

我们这里本意只讨论技术,暂时不做生意的。感觉你有成熟的方案,那我留一下联系方式:yuming.zhu@chinaunifiv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一定要装刀片的那种?
既然装刀片的不可能没成品就直接定制整体质硬合金镗刀得了,
至少要连到刀杆,刀柄可用焊接,
价格估计500左右吧

刀柄怎么焊接?这个刀具设计出来,刚性够不够?你能估计一下切削参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建议你交给你们的师傅去探讨一下,这个没有你说的那么难做,并不是中国人都做不了的。 一定要韩国人才能做的。 做这个产品除了要考虑刀具设计外,你还要考虑你床子的性能。

楼主:
机床绝对没问题,车床师傅也了解过了,干不出来。

国人肯定能做,这没有疑问,那么,谁能拿出方案来?

网友:
图纸的尺寸太少,表达不清,材料为Q235好像不太好,刀具可以用高速钢钢条直接磨成专用刀

网友:
考虑其它设备吧。车床估计是没戏,第一刀杆会震达不到1.6,3.2也达不到,第二铁屑也排不出来,刀片会崩。

楼主:
可是16,17楼好象有办法的呀!

网友(2009-10-20):
如今画图的设计的那些所谓的技术人才,设计出来的东西真的无法加工,他们根本不懂得加工工艺,我今天碰到一张图纸,内孔7MM,里面还有内槽,宽1.8MM,深3MM。我本想上网来查资料有什么好的方法,结果看了你们的发言,我无语。以前看的一些产品图纸需要开模具的,但是仔细一看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可以设计的简单些,这样模具成本会少好多。我是99年机械学校毕业,我懂模具,懂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碰到这样的图纸,我总觉得自己学的太少了,还是那些设计的有问题,你们能回答我吗?QQ65608880,欢迎交流。

网友:
这图纸看得让人头痛。猜想一下:能不能在内孔这些难的地方全镶进去,然后在外口处焊上,车一下,保证看不出是焊的,就是强度不好了。冒个泡,请别拍砖。

网友:
27# guming1234 这样的工艺是不现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见识

网友:
图纸要求太严,不从实际出发

网友:
此图纰漏颇多且不说,敢问切那槽有如此要求何用???

网友:
关键是看出来这部分图纸上标出来的外,还有没有其它要求,比如热处理、表面处理等;
还有就是高丽棒子是如何检测这个还槽直径及粗糙度的?有必要让他们给你两件他们认为合格的零件检一下;
这个烂材料,还槽要求如此高?楼主是否了解其装配关系,可别让这些老毛子给涮了,故意搞些技术壁垒;
如果装配及功能要求必须这么高,我们也能做出来,只是成本有些高了;

网友:
主要还是刀杆强度问题.
   可以用2厚米的刀宽,分几刀拉出.
   可以将刀杆做成横截面类似椭圆,以增大体积和强度.自己士制(线切割后再热处理)刀片也是配刀杆专用的.
   就是加高刀杆高度,减小刀杆厚度.
   我们原来也加工过类似产品,不过材料是6061-T6铝合金.大孔是22X4.5,过孔是13,刀片单面伸出长度要大于5mm,长是安全的.效果还算满意............................

网友:
难度是有的 !!!

网友:
刀杆直径可否设计成两级?切槽段直径最大为8mm,图纸没有轴向尺寸,估计此段长度15-20就够用,剩下的刀杆直径可以设计成最大15mm左右,增加刚性,减轻震动。前提是粗糙度为1.6的孔之间的同轴度要求不高,可以翻面镗孔,分两面加工。山特好像有一种阻尼刀杆,能起到很好的减震作用,估计1.6不难保证。关键看产量,应该不难加工,只不过需要定制刀杆。

网友:
槽宽都不知道,用槽刀??

网友(2009-11-19):
主如果此工件设计没有什么问题,此工件工艺一定要分粗精车才能达到尺寸公

网友(2012-08-27):
没钱了,看不到

网友:
兄弟 别想做得多快 手磨刀 也感觉不太可能加工

网友:
办法是有的,不过不是只用车床就可以解决的。其实大家说的都不错。主要还是纠结在刀杆直径上,呵呵,直径15-12的刀杆刚度可以试试加工20内孔吗?!冷水大侠是不是要说没法进刀呀。要是特制个刀杆伸进孔内后可以进刀咋样。这活儿的图纸是有点。。。。。不过如果确实想做,也不是没办法做出来。

网友:
要用专用小孔内槽刀具,手册中有的。

网友:
设计这种零件的人是比较脑残的!!

网友:
除了特种工艺,暂时没想到好的办法!

网友:
我能做,量大吗?可以加我QQ107963588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