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钉压紧刀片---请教

楼主(2008-04-16):
今天听人说,用螺钉紧固形式的刀片,螺钉孔对刀片定位空有偏心或螺钉空对压紧面有一个斜率。

不知对否?如果有,那应该是怎样的数值?

请教,谢谢!

网友:
偏移量自刀片的孔中心开始,向着对角线方向0.15-0.2mm.

网友(2009-07-27):
楼上是正解啊 不过也要看螺纹和刀片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