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麦皮如何用机器加工?

楼主(2008-04-16):
各位老师,如图的稍麦皮如何用机器加工,材料为面粉,直径大约130mm,厚度0.3-0.5mmm,要求产量大,每小时不小于4000个,且边缘的花褶尽量多且均匀。谢谢!

网友: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专机。

网友:
现在有成熟的饺子机。

网友:
zzhylm网友好!
.
方案1:用模具直接加压成形。
.
方案2:做一个模拟人工擀面皮的方式的机器,擀成主楼给出的图样的面皮来。其基本结构是:
(1),一个间歇旋转的圆盘。其作用是盛放面皮原料。
(2),圆盘上面有一个往复运动的小滚筒。其作用是用于将面皮原料擀薄。
(3),圆盘上面设有一个上下运动的小半圆形的压片。其作用是在擀皮时压住面皮。
.
syw   080417---20.05

楼主:
syw开门造车老师好!
拜读了您的两个方案深受教益。提两个问题请教:1:用模具直接压成型的方法似乎很难加工出边缘花褶,如能出褶就可以了。2:反案2,恕我愚钝,没完全弄明白;目前的难题是成型后的边缘花褶效果不好,既少且不均匀;是否有更好的方案期待中?

网友:
我赞成  syw开门造车老师  的方案:用模具直接加压成形.用模具形成花褶的话应该可行的,理论上来说模具是什么样,压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样,但没试验,不敢100%的肯定~~

网友:
机械结构类似的比较成熟了,关键是这么薄,看看面和得怎么样,要非常好的韧性才好。否则后面什么都不可能

网友:
和面时加鸡蛋粉可以提高面的韧性,多次压延,进一步提高韧性.
记得在一个美食论坛上听说过,高筋面粉在和面时做圆周搅拌可以出筋,提高韧性
最终压延到所需要的厚度.
模具切割成所需要的大小.
花褶应该用模具可以实现的,如果模具做成凸凹不平的形状的话,在切割时相当于进行一次压延,花褶就能出来了.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该品现在是手工制作,面的筋道也满足,如果用模具压花也可以压出波浪形的花,但由于面的松弛,不能保持花形,很快变平,则成品效果不理想,花褶用俗话讲最好是死褶,能够较长时间的保持褶边就较为理想了。期待ing!

网友:
回弹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改变面片的含水率来改善?或者把花褶拉大一些,即使回弹也能保留花褶?

楼主:
这两种方法试过,基本没效果,期待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该品现在是手工制作,面的筋道也满足,如果用模具压花也可以压出波浪形的花,但由于面的松弛,不能保持花形,很快变平,则成品效果不理想,花褶用俗话讲最好是死褶,能够较长时间的保持褶边就较为 ...

我想这个问题主要在压花时的力度大小的原因。

我曾经尝试过制作做蛋散的手动压力机构,在压制蛋散时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人手可以感觉到面团的柔韧度,知道使用适当的力度来作业,但是机器不行,力气小了,不能保持花形,力气大了,那面给压成一砣了。

网友:
我们平时说的面"筋道"一般是说面的韧性好,不容易烂,但是韧性好的面弹性也好.回弹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

如果能想办法把面片的里圈不变而外面一圈拉伸,则压平后会出现花褶.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看那图片上的面皮,表面上有一些撒上去的干粉。这层干粉是为了在揉面、擀面的时候不会粘手,由于有了这层干粉,面皮的表面变干硬了。在压花褶的时候,面皮的粘合必须要完全穿透这干硬层,才不会回弹。
但是这干硬层并不均匀,所以要通过手感比较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