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打印机打印CAXA电子图板的图纸总是出来TXT文本,请教

楼主(2008-04-17):
如题。应该是因为使用了一个优化什么的软件造成的。原来可以正常打印。
开始,打印后台程序没有启动,好不容易把它启动了。现在别的都可以打印,就是CAXA图纸不行。
重新安装了电子图板仍然如此。
哪位知道的朋友帮帮忙啊。

网友:
pdf用的acrobat吗?

网友(2008-06-07):
重新安装虚拟打印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08-10-25):
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我的现在就是这样的问题啊  打出来就成TXT文本,出不了PDF,急啊  在线等啊

网友:
你是怎么解决的

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我的现在就是这样的问题啊  打出来就成TXT文本,出不了PDF,急啊  在线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