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配合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7):
要做一个模拟 遇到一个难题 请教高手:
  如图:要求圆柱体在槽内做往复运动,该怎么做装配配合?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小贾网友好!

最好能给个侧视图和府视图,否则看不出难在哪里。
.
syw  080417---20.34

楼主:
开门造车前辈 你好!
明天上午我发个三维图片上来,到时再请大家指点。

楼主:
现在我把三维图发给大家 请高手指点!!

做一个运动仿真让滑板的四个轴承在槽内滑动,达到上下两个极限位置,应该怎么做配合,我试着做了相切配合,效果不是太好。

楼主:
做好了 配合用相切(做了个辅助切面 隐藏了)

网友:
装配配合只要有间隙就可以了啊?钝角的地方有圆弧过渡就好了!

网友:
小贾网友好!
.
6楼网友已经提出两点改进意见:
1..是圆柱体在轨道槽内做相切配合要有间隙。
2..是圆柱体在轨道槽内的拐角处要做圆滑处理。
.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难度?
.
syw   080418---20.56

楼主:
呵呵,看来大家误会我的意思, 我说的装配配合是指在solidworks装配模式下的配合,
比如说: 平行\同心\距离\相切等等,配合完后要做动画模拟.
是软件应用问题, 不是指在机器装配过程中的机械设计配合 .
不好意思, 我没说清楚 ,请见谅!!!

网友A:
小贾网友好!
.
你把那个圆柱体改成如图所示的带有对称的两个小平面,然后,用平行配合方式,就能解决问题。
.
syw   080419---06.5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贾网友好!
.
你把那个圆柱体改成如图所示的带有对称的两个小平面,然后,用平行配合方式,就能解决问题。
.
syw   080419---06.50
.

谢谢 开门造车前辈对我的指点 用平行的配合方式好像不能实现它在槽内的往复运动
因为平行的话 不能改变轨道(只能在前一段滑道内运动,不能到斜滑道和下一个滑道内运动)
我做了写改动 就是把滑道改成平滑的曲面 采用相切的方式配合就实现了运动

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B:
做个槽的中面基准,用圆柱轴线重合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槽的中面基准,用圆柱轴线重合应该可以。

鱼儿米奇网友好! 你说的方法应该可以,我要试试,呵呵。

网友(2009-04-06):
不错的话题!很有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