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UTOCAD2007做图的2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7):
我用AUTOCAD2007做图,(1)标注粗糙度和基准时都的创建成为块然后再调用,我想问问各位高手,这种软件它有没有自带的那些符号!
(2)CAD2006转换成CAD2007时正负号怎么就成问号了?注意:我是用大字体作图的。

请指点指点!

网友:
第二个问题一般是2007没有2006的那种字体所造成的。

网友:
mechanical版本有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谁知道CAD的自带符号在那里找(粗糙度、基准符号、焊接符号等)
我以前一直是自己创建块使用的,现在我不想用了!
请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卓信mechanical版本可以下载吗?这也是一种CAD版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卓信mechanical版本可以下载吗?这也是一种CAD版本吗

AUTODESK出的针对机械行业的版本

当然可以下载 你到迅雷一搜一堆的

网友:
CAD2007要安装一个升级文件,可以解决正负号的问题。但安装升级文件后要激活才能使用。
我这儿有升级文件和注册机,但是上传了两次都传不上去。
楼主去网上搜一下吧,电驴和迅雷上都有。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伙的帮助!不过我觉得CAD2007适用于做三维的,我现在做图的时候都把文件保存成2000~2004版本的了,这样也行!不过还是有点笨

网友:
粗糙度、基准符号、焊接符号在07千的版本是没有的,07后的版本有没有就不清楚了。

网友(2008-05-21):
不用做快,一般CAD上不带有符号的,自己画个然后来回的复制就行了,改改数字就起活了!

网友:
第二问题,将2007升级到SP1解决

网友:
是这样的,你用04打开02的都会乱

网友(2010-07-19):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兄弟我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我懂得一点。可以把文字的问号问题搞定。在文字样式里改问号的字体为宋体就OK拉! 希望能帮上点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