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 4 DIN1624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4-17):
如题!另外,它对应中国什么牌号的材料?!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另外,它对应中国什么牌号的材料?!请各位指教啊!!!

EN 10139-DIN 1624-ASTM
DC04-St4-SAE 1006
GB-08F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 10139-DIN 1624-ASTMDC04-St4-SAE 1006GB-08F

标准 EN 10139                DIN 1624             ASTM                       GB
材料 DC04                       St4                       SAE1006                  08F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现在最终客户需要提供相应的DIN1624的标准,请问哪位高手现在手头上有没有免费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