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工程机械维修中的几个误区

楼主(2008-04-17):
工程机械的使用与维修中存在着一些误区,这些误区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和欺骗性,从而造成工程机械使用性能下降、零部件磨损加剧、使用寿命缩短,既增加了维修的费用,又埋下了事故隐患。
  1螺栓紧固太紧
  工程机械上用螺栓、螺母的紧固件很多,为使连接可靠,应保证其有足够的预紧力。但也不能错误的认为螺栓拧得越紧越好,盲目的增大螺栓的扭矩,不仅使紧固件受外力过大产生永久变形,螺杆也会因拉力过大造成螺纹滑丝或螺杆折断现象。所以正确的螺栓拧紧方法应根据被连接件的部位和用途,按照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扭矩拧紧。
  2机油加注过多
  当发动机油底壳内的机油不足时,曲轴和连杆轴颈与主轴承等会因机油量少而导致润滑不良,出现烧瓦现象。但是机油加注过多,会增加曲轴的转动阻力,使飞溅到汽缸壁上的机油增多,造成燃烧室积碳增加。从而使发动机输出功率下降,零件磨损加剧,废气排放超标。因此,发动机的机油量应控制在机油标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
3轮胎气压过高
  轮式机械的轮胎充气压力是决定其使用寿命和工作好坏的主要因素。气压过低时胎体变形增加,造成内应力增加,加速橡胶老化和帘线疲劳;同时滚动阻力增加,胎肩磨损加剧。但充气压过高时轮胎帘线会产生很大的张力,对冲击的抵抗力减弱,岩石棱角容易损坏轮胎;同时使轮胎胎面磨损加剧,致使轮胎打滑,降低工程机械的作业效率。
  4新蓄电池不充电
  蓄电池的首次充电称为初次充电。初次充电对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有极大的影响,若新蓄电池不充电而直接使用,会导致蓄电池的容量不足,使用寿命将缩短。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将新蓄电池按规定高度加注完电解液后,再用小电流充电约1小时左右再装车使用。
  5冷却风扇皮带过紧夏季气温过高,有人错误的认为提高冷却风扇皮带的张紧度会提高发动机的冷却效果。但皮带过紧不仅会使其拉长或断裂,从而缩短皮带的使用寿命,还会因拉力过大,造成发电机、水泵轴承负荷过大,磨损加剧,发动机功率消耗增加。因此,冷却风扇皮带的松紧度应按照技术要求调整。
  6更换液压油时只放掉油箱内的油液
  工程机械上的液压元件很多,需要充足的液压油。当液压油因使用时间过长变质而需要更换时,有人错误的认为只需将液压油箱内的油放光,加满新的液压油即可。但此时液压油管和液控阀中还残留有许多旧液压油,设备使用时新旧油混合使用会加快新油变质的速度。
正确的换油步骤应首先放掉液压油箱中的液压油,清洗干净油箱后加入新液压油;再拆下回路总管,启动发动机后低速运转,使油泵工作,分别操纵各机构,靠液压油将回路中的旧油逐一排出,直至回油总管有新油流出为止;最后将回油总管与油箱连接,往油箱中补充新液压油至规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