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水爆清砂?

楼主(2008-04-17):
哪位知道什么是水爆清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谓的水爆清砂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碱爆清砂,具体如下:
碱爆清理的基本原理:
将铸件放入温度为700-7500℃、质量浓度为90%-95%的苛性钠溶液中,当铸件上的残砂与苛性钠形成熔融玻璃状物时,将铸件迅速置入水中,产生高压蒸汽而爆炸,从而使铸件上残留的型壳脱除。
二.碱爆的工艺参数:

网友(2012-02-19):
700-7500 ℃?应该是750℃吧。

网友:
学习啦,以后说不定用得上。

网友(2012-03-29):
zzyych_1997说的温度有点让我持有怀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