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国标准A182-F6A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4-17):
美国标准A182-F6A是什么材料?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补充一下:

对应我国什么材料?

网友:
应该是不锈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国标准A182-F6A是什么材料?谢谢大家的帮助!

耐热不锈钢 -不锈钢管法兰、阀门和零件

楼主:
对应中国什么牌号?请求帮助

网友:
相当于1cr13马氏体不锈钢,成分:C≤0.15,Mn≤1.00,P≤0.04,S≤0.03,Si≤1.00,Ni≤0.5,Ni:11.5-13.5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对应我国的1Cr13,查ASME A第二卷

网友(2010-03-20):
对应中国的是1CR13马氏体系不锈钢

网友(2012-09-03):
是一种马氏体不锈钢,相当于国内1cr13马氏体不锈钢,成分:C≤0.15,Mn≤1.00,P≤0.04,S≤0.03,Si≤1.00,Ni≤0.5,Ni:11.5-13.5;主要应用于阀门的杆件和耐磨件,有较强的耐磨性,如一般应用于阀门的阀杆、阀座及阀瓣等。

网友:
属于1CR13不锈铁

网友(2019-07-19):
有没有一个美标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