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压机可以用变频器来节能吗?

楼主(2008-04-17):
热压机可以用变频器来节能吗?如果可以能节能多少?控制对象是什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
节不节能我不知道,但有一点肯定是,就是节能的话,也要楼主提供一些数据出来,供专家来计算,比如您现有热压机的功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