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E275-CFN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4-17):
请问各位高手AE275-CFN是什么材料是哪个国家的代号?另UNE-36080-85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AE275-CFN是什么材料是哪个国家的代号?另UNE-36080-85又是什么? [/qu

Material: AE 275 C
标准:  UNE
国家与地区:  Spain

结构钢 -UNE 36080
Hot rolled products of non-alloy structural steels (西班牙标准)

楼主:
谢谢杰作兄,请问这种钢材对应我国的什么型号的钢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杰作兄,请问这种钢材对应我国的什么型号的钢材?

UNC 36080-EN 10025
Spain -S275C
EN-AE 275C
C <=0.18    Mn<=1.50   P<=0.04  S<=0.004
对应DIN标准1.0143-St44-3U---GB 1591-88-Q345B(16Mn)
抗拉510~660Mpa     屈服>=345Mpa

楼主:
再次感谢杰作兄帮我的大忙,你真是太厉害了这种材料我在百度上面都没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杰作兄帮我的大忙,你真是太厉害了这种材料我在百度上面都没查到。

《Key to steel》GmbH
金属手册(DIN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