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装---求助

楼主(2008-04-17):
需要设计一工装,零件为板料焊接,由于夹具底板与零件底板相接触,因此在焊接过程中会传热到夹具底板上,为防止夹具变形,夹具底板因该采用何种材料?

网友:
没有能领会楼主的意图,如果能配个简图,就可以说清楚些。
如果仅仅涉及到传热,可以在中间加上硅酸盐的隔热垫。

网友:
我们公司的都是采用20个厚的45#刚

网友:
就是,最好能给个简图,这样好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要如此发帖,将删除!

网友(2008-06-12):
批量大可以用灰铸铁
拿下来焊不行吗?组对后取下工件,选用适当工艺减少变形。
夹具,是做什么用的夹具?组对用还是作为控制变形用的辅助夹具?

网友(2008-07-18):
可以用铜钢板,里面放上水

网友:
如果结构允许的话,最好是用非金属隔热垫板

网友:
给个简图,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