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怎么整形?

楼主(2008-04-17):
上图是我们公司做的一个产品的示意图,现在问题是那个191.5的尺寸,正负0.1的公差,
现在做出有一批产品的尺寸是191.2,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扩大0.3?
板料是1.0的不锈钢,那个突起的是翻边!

楼主:
这个零件是单冲成型的,
哪两个小轧边还有两个小加强筋的...
搞了几天,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用,
还有这个零件表面不处理,不能够搞花的!
大家帮帮忙!

网友:

确实是个难题啊
不过我有个方法
如果你是做钣金的
就会有R1
或者是R2 /R3/R4 T5的刀具
这样的话
你就用R2的刀和压平模的下模
进行用R刀扩大
如果不是钣金也行
你就用个R2的下面有个平台
进行冲压
这样就会变大
不过要做一个测量一个
因为扩的尺寸不是很稳定
你试试吧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啦!
我试一下!

楼主:
经过试验,
证明无效!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做了个小玩意,
硬把它撑开了!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