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肌肉---求助

楼主(2008-04-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不是肌肉气缸?
费斯托好像有较肌肉气缸,样本公司网站上应该有

网友:
气动肌肉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网友:
气动人工肌肉是一种体积小巧、柔软、重量轻、工作简单、容易控制的仿生学产品,它由压缩空气驱动作推拉动作,其过程就像人体的肌肉运动。
最简单的人工肌肉运动比如移动一个杠杆,用一个人工肌肉在一个方向上拉动杠杆,配合返回弹簧。如果配以两个人工肌肉,则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运动。另一个特点是使用人工肌肉时,不需要像其它电机驱动的机器手那样考虑到是否会过行程,它只能收缩到一定长度,因此比较安全。
人工肌肉的结构:
人工肌肉主要由一根橡皮管外包强力的塑料网构成,当被充气和吸气时,可以像人的肌肉一样伸缩。在功率/重量比方面,人工肌肉高达400:1的,而一般的气缸和电动缸只有16:1,因此它也特别适合用于机器人等应用。
人工肌肉的优点:
重量轻
最小的甚至只有10g,适合一些对重量很敏感的应用
成本低
比其它很多致动器成本低,安装简单
运动平滑
动作平滑,响应快速
组合灵活
多个人工肌肉可以互相交合在一起工作,不需要整齐的排列
动力强劲
如果需要,可以达到很大的力量
自制动
其自身特点决定,当收缩到位时,人工肌肉速度降到零,不需要专门制动
适配性强
可以方便的集成到各种运动系统里

网友(2008-07-15):
学习了,新鲜产品。

网友(2008-11-11):
我的师姐做过这方面研究,可惜我没多请教,帮不了你的忙

网友(2014-10-09):
5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