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抛磨机床总体设计——求教

楼主(2008-04-18):
现在要设计一台龙门式的叶片抛磨机床,要求实现五轴联动,工作台可以实现叶片工件翻转,抛光工具采用砂带。请问这种设计该从哪里做起?设计步骤怎么安排?
还有砂带抛磨时需要根据叶片的曲率来及时更换接触轮的大小,这个机构怎样设计更巧妙?
希望大家能多多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楼主:
高手路过就帮个忙,有资料提供点资料也行

网友(2008-08-04):
重庆三磨海达磨床有限公司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型叶片六轴联动数控砂带磨床!

2008年4月10日,东方汽轮机厂相关领导及技术人员在重庆三磨海达磨床有限公司六轴联动数控叶片砂带磨床试制现场进行预验收,由东汽提供的一批40英寸叶片工件经经全数控砂带磨床自动连续磨削试验,其叶片表面尺寸控制、表面精度、磨床定位精度、磨头全程浮动、磨削效率、加工稳定性等均符合技术要求。通过技术交流和确认,双方一致认为该磨床结构及相应控制系统和软件基本满足汽轮机叶片型面磨削抛光加工,该机床的各项精度符合协议规定的要求,同时双方一致确认预验收通过,并在磨床的预验收合格文件上签字。该磨床将在进一步完善机床的防护之后出厂。
       重庆三磨海达磨床有限公司、重庆市材料表面精密加工及成套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全面的产学研合作, 经过了两年的艰苦攻关, 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成功研制出了大型汽轮机复杂叶片高效精密加工六轴联动数控砂带磨床,成功打破了国外对此类装备的技术封锁,填补了国内长期依靠高级钳工手工修磨叶片的落后工艺的空白,该装备的设计制造及加工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另外,也为我国研制大飞机发动机叶片及其它复杂型面零件制造提供了关键技术装备保障。据悉,这是目前国内唯一通过用户验收并能实现工程化的大型叶片型面加工全数控砂带磨床,国内数家类似客户对该机表现了极大兴趣。这也是作为全国金属切削机床标准化委员会磨床分会砂带磨削机床工作组挂靠单位的三磨海达磨床公司多年来在该技术领域的一个全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