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孔检具(锥度最为基准的)---求助

楼主(2008-04-18):
螺栓孔检具求助,尤其是标识1和3的位置度检具,怎么设计呀,想破脑袋了。

标识1和3的位置度互为基准,是不是图纸有误呀

网友:
图纸没有问题,这个标法在国外比较常见的。
关于检具,ad基准没有问题,但是ac基准就很困难,因为要考虑到锥度的综合误差和公差带范围,用检具测量不是不可是,但是设计,计算太困难,要是可以变通下就会很简单。
那么大的公差带,一般都是用机床程序和工艺保证的,只要控制一个尺寸,就可以控制整个尺寸链以及行为公差。
可以用三坐标抽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