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参数如下,会出什么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8):
各位大虾:" E6 z+ v7 b; z7 B, V
              泵的额定流量为16L/min,溢流阀的通径为Ф6,流量为13L/min.会出现那些问题?请各位赐教。3Q

网友:
泵的出口压力与溢流阀的调定压力不相符,泵打出的油太多导致系统压力持续变大,导致液压元件的损坏

网友:
液压泵

在工作中遇到个问题..........加氮气的液压泵   影响液压泵工作不稳定有哪些        是德国的货搞不懂...........   有时稳定有时就不行?德国人说是氮气压力.可是冲过氮气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没问题.可以选配.就是系统发热需考虑一下

网友:
溢流阀的规格小了一点,导致在泵的流量全部溢流时泵的压力较设定压力大,同时阀口因通过更多的流量,发热、噪音和气蚀可能会更严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