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铝材到底是什么?

楼主(2008-04-18):
我之前一直以为所谓非标铝材就是一些回收铝材,杂铝。

但是非标铝材里面怎么还会分氧化铝和非氧化铝呢?是不是添加某些添加剂进去,导致它比较适合氧化染色呢?

不知对这些熟悉的朋友多不多?

谢谢!

网友:
铝合金有牌号的分几个主要大类,镁铝合金,锌铝合金等,你买的那些垃圾回收铝材主要可不可氧化关键是“挤压铝材”和“铸造铝材”,铸造出来的密度低,氧化酸洗之后表面全部都是沙眼来的,一般大直径或者大截面的都是铸造出来的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一直以为所谓非标铝材就是一些回收铝材,杂铝。

但是非标铝材里面怎么还会分氧化铝和非氧化铝呢?是不是添加某些添加剂进去,导致它比较适合氧化染色呢?

不知对这些熟悉的朋友多不多?

谢谢!

楼主:
不是呀,一样规格的铝棒、铝管、铝排,都分可氧化和不可氧化,价格也有一些差异。
尺寸规格都不算大,不想是铸造出来,应该也是挤压出来的,从外表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