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液压泵,工作不稳定---请教

楼主(2008-04-18):
在工作中遇到个问题:
加氮气的液压泵  , 影响液压泵工作不稳定有哪些 ?  是德国的货搞不懂,有时稳定有时就不行,德国人说是氮气压力,可是充过氮气,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谢谢!

网友:
你的泵可不可以在深入的说一下啊,描述的比较模糊啊

网友:
详细一些,不太明白

网友:
是不是漏气了?字数有限制呀,蓄能器什么结构?

网友:
阁下是否用的是闭式油箱?

楼主:
下面是加油的.....加的是46号壳牌液压油.......就跟液压铆接机机构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了个氮气压力装置..................

网友:
没有加氮气的液压泵的
应该是个较小的蓄能器(隔膜式),可能油泵是恒压泵,用来保持其工作压力稳定
检测一下氮气压力即可

网友:
我猜是皮碗出问题了。把氮气放了然后打开看看。

楼主:
开始德国人说是氮气压力不个,,,,,,,,,,,,,然后加了可是用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不稳了影响工件的稳定............想了很多原因就是找不出来...................压力表指针来回跳动但是不大10格左右...................其他的就不怎么跳动..............实在头疼这东西接触的少..........又没说明书.........哪位老大给点好的建议............. :Q :Q

网友:
充氮气,德国人说的肯定是蓄能器,用于稳定油压,在蓄能器气侧压力不足的时候,将会造成油压波动
一般说来,蓄能器做动力源是30%—40%,而做吸收脉冲,滤波时为60%系统压力。

楼主:
那为什么冲了可是为什么一段时间就不能稳定拉?

网友:
请问你们的蓄能器是什莫类型,是活塞的吗?我觉得是蓄能器出了问题,拆开看看,或者是氮气压力过高,或者氮气不纯太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德国人说是氮气压力不个,,,,,,,,,,,,,然后加了可是用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不稳了影响工件的稳定............想了很多原因就是找不出来...................压力表指针来回跳动但是不大10格左右...................其他 ...

很简单,停机检查蓄能器充气压力是否降低啦,如果降低超过5%说明蓄能器有泄漏。
你这个蓄能器应该是很小的隔膜式蓄能器(是hydac贺德克的么?),只能换,没法修

楼主:
恩..........我知道了.........谢 谢各位了,

楼主:

在以前问的那个问题..........现在新的机器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这次我拍照了希望大虾帮帮我........问题是工作不稳定.........

网友:
问题描述得不够清楚,以前的问题是哪个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帖已合并,请楼主确定两次出现的情况是否一致。
这样有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

楼主:
两帖是一个问题.........出现的问题基本一样的........因为压力不稳定.导致夹头夹不紧....影响工件长度不一..................我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稳定性

网友:
能否提供一份液压原理图,有助于大家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果然是隔膜式蓄能器!

看压力的话大约在50bar,这个是憋压时候拍的么?
如果是持续憋压的时候压力不稳定有以下可能导致:
1)油泵有问题,憋压泄漏较大(可能性较小);
2)液压有压力开关么?
以前经手过的小液压站有这种控制方式:定排量小油泵(齿轮泵)配个蓄能器,油缸不动作的时候小泵往蓄能器打油,油压达到压力开关设定压力时电磁溢流阀失电,油泵出油通过溢流阀打开回油箱(这样既延长了油泵、电机的寿命又节能);当油缸动作油压降到压力开关设定压力时电磁溢流阀得电(压力开关会给电气一个开关量信号),溢流阀以设定压力工作,油泵出油,如果有多余的进蓄能器,压力升高至压力开关设定压力时溢流阀打开。如此反复。。。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压力开关的压力设定与油泵排量及蓄能器不匹配,即压力设定偏低,适当提高设定压力即可!

另外,这个蓄能器充气压力查了吗?确保蓄能器没问题

网友:
肯定是储能器,储能器压力不稳定是很正常的,它只是存储压力,不是产生

网友B:
还是将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吧。
顺便问一下,液压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将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吧。
顺便问一下,液压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

同问,是哪家公司的产品?

网友C:
先检查一下油干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一下油干不干净。

这和油不干净没关系!!!
虽然液压系统大部分的故障大部分是因为油脏引起的,但不能瞎说

网友C:
我们看到的蓄能器,如果滤芯不过关,混入铁削(那字不会打)过多直径过大,时间一长皮馕就会变成蜂窝煤,你可以切开看看。

楼主:
个位老大的意思是换个蓄能器试试?     蓄能器还没有备件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看到的蓄能器,如果滤芯不过关,混入铁削(那字不会打)过多直径过大,时间一长皮馕就会变成蜂窝煤,你可以切开看看。

他说两个液压站都有类似的毛病!

有压力开关吗?

楼主:
有的.压力开关就是那黑色的东西.在蓄能器的下方

网友:
蓄能器出现的问题可能性更大一点!

网友(2008-08-01):
简单说说

看看你的溢流阀是不是直动的 , 把它换成先导的就会好了!!

网友D:
请问tieshou:液压泵上的蓄能器是做什么用的,作动力源的吗?蓄能器的压力应该为系统的多少。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tieshou:液压泵上的蓄能器是做什么用的,作动力源的吗?蓄能器的压力应该为系统的多少。30%?

30%肯定不够的,不知道第一页留言的为什么会这么说。。。
应该是系统最低工作压力的90%左右

网友:
楼主调整过压力开关试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