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6可以装在U盘里吗?

楼主(2008-04-18):
请问下,AUTOCAD2006可以装在U盘里吗?
我没试过,想问下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可以
但是你只能在你装好的机器里面使用
因为安装好的文件必须写入系统的注册表才有效
如果主机和U盘分开就没办法使用了

网友(2010-12-05):
如果主机和U盘分开就没办法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