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CH25F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4-18):
如题。何处可购买到?此材料的各个元素含量标准是多少?
希望知道的各位老师能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何处可购买到?此材料的各个元素含量标准是多少?
希望知道的各位老师能指导。谢谢!

SWCH 25K     JIS   Japan
冷顶锻用碳素钢丝  JISG 3539标准

楼主:
谢谢!
SWCH25K进口Screw成份(単位%) /
C :0.22~0.28;
Si :0.10~0.35 ;
Mn: 0.30~0.60;
 P : 0.030以下;
S :0.035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