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平精机及无石光洋KC-300---请教

楼主(2008-04-18):
使用的是日平精机及无石光洋KC-300,加工压缩机曲轴的.同时加工长轴和短轴,但长轴那部份中间会比两边小,有时达到10微米。 叶片导轮及很多地方都搞过,但效果不明显!

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是东贝的吧?那个分厂的?
应该是无锡光洋吧?

楼主:
我不是东贝的啊!我厂是生产压缩机的,我的车间主要是以磨床为主的,现在设备老化了什么问题都出现了,真是烦人啊!

网友:
我去过东贝,整条精加工线都比较了解。这种压缩机好象东贝是老大吧。
但我对无心磨不是太懂,你可问问论坛里的远思,他是无心磨专家。
感觉无非几个地方要检查:砂轮修整,导轮修整。抬刀的精度。这种情况叫做中凹,一般在切入磨中不太容易出现的。当然,首先得保证几个轴系的回转精度和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