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如何达到要求

楼主(2008-04-18):
此冲头头部要求抛光,我加工时头部加长1 mm工艺搭子了但抛光时头部塌角或不均匀还是存在,有高手请详细赐教(每一步骤最好有图示),谢谢!

网友A:
首先忠告楼主一点,
如你在本论坛没有发表过有利于大家的话题为论坛作出一定贡献的话每步有图示的话极少有人会这么做,
其次图示中最好用直接贴图,

最后做一个经典回贴:

(不理你)

一个过来人的忠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忠告楼主一点,
如你在本论坛没有发表过有利于大家的话题为论坛作出一定贡献的话每步有图示的话极少有人会这么做,
其次图示中最好用直接贴图,

最后做一个经典回贴:

(不理你)

一个过来人的忠告!

非常感谢圣无敌的意见,我还是期待能得到热心朋友的帮助,我相信论坛上热心人!

网友:
没贴图还是懒得下载再用软件看图

网友:
冲头图

我把图贴上来,敬请赐招!
我认为:楼主的问题在于夹具不当以及工具不精所致。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图纸,
楼主所在司的设备叫俺们汗颜,
一个圆弧尺寸标为R0.6150,
且公差精度为±0.002,
至少俺司的设备是达不到此精度的,
所以其它的也不感多作点评

楼主:
就是因为精度高,所以往往在抛光最后一步工艺报废率太高了!一般在抛光后工件头部0.6左右部分小0.01左右,想求教有经验前辈指点!

网友B:
是英制的吧?    不过看起来也不怎么像, 好小的东西啊,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英制的吧?    不过看起来也不怎么像, 好小的东西啊,期待高手出现

是公制尺寸,我公司加工的零件都这么小的!

网友C:
这应该是端子模上的冲头,0。002的公差是蛮紧的,一定要抛光吗?还不如改成镀钛呢。是否可以考虑用电解抛光?

网友D:
用高号砂纸(5000#或8000#)或日本研磨膏抛光,不会下量的(不会小),试试看,但愿能提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端子模上的冲头,0。002的公差是蛮紧的,一定要抛光吗?还不如改成镀钛呢。是否可以考虑用电解抛光?

客户要求不能电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高号砂纸(5000#或8000#)或日本研磨膏抛光,不会下量的(不会小),试试看,但愿能提供帮助。

谢谢,高号砂纸(5000#或8000#)我倒没有使用过,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