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阀为什么不能复位----请教

楼主(2008-04-18):
我设计的一台装载机,手先导不能够很灵活的复位。经测量我的先导管路的压力为22BAR,先导回油由脚先导,左行走先导,右工作系统的先导,先导控制单元的回油,合并在一起通过一个集油块进行回到油箱的,管路的通经为10。回油背压暂时无法测定,请问各位大虾,怎样才能是先导复位啊,我询问先导阀配套厂家告诉我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
调节一下压力看看;换个阀看看;先导阀回油做成单独回油箱;适当加粗回油管直径。。。

楼主:
回油背压大,是不是会产生这种情况啊

网友:
回油管通径应该没问题。可能的问题是:
1.复位弹簧不合适。
2.推杆与密封件配合不当,就不能灵活复位.

网友:
一般情况有两种:弹簧强度不够或不合适,二种是阀芯有卡

网友:
换总成当然是最简单的办法,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应该用质量稳定的产品较好,其实要做好在国内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既然从事生产设计,还是要考虑这点。我们往往因一些小节而影响到整个产品给客户的印象。一点建议,多有得罪,谨供请参考。

网友(2010-11-12):
1.复位弹簧不合适。2.推杆与密封件配合不当,就不能灵活复位

网友:
用先导阀驱动的电液换向阀,在回路上应有2公斤的背压,用S型单向阀。可见力士乐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