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扩缸的问题

楼主(2008-04-18):
我最近遇到个问题,就是关于汽油机的扩缸设计。要求扩缸后的动力性提高10%以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的扩缸的尺寸?哪位帮下忙告诉下我!谢谢!

网友:
目前国内的扩缸都是希望改变最少的零部件达到最佳效果,因此,你在扩缸时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扩缸后的排量;应增加12%左右;
2、考虑A,B栓及油道位置,保证必要的壁厚;
3、考虑扩缸后的排放问题;
4、考虑扩缸后动平衡;
5、保证大件的模具的通用性;即考虑相关部分的更改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