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工时的制定有没有一个国家标准?

楼主(2008-04-18):
刚刚出来!对这些还不大知道!劳烦各位大虾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4769&highlight=
参考此贴!新手应该先熟悉下社区
很多问题前人都问过了

楼主:
谢谢!
   不过我进去后下不了,

网友:
我们公司刚刚开始定工时。是让多个工人做同样的零件,统计工时取平均值。然后参考零件的复杂程度,定制各零件的加工工时。我们公司刚刚开始实行,让工人有个适应的过程。

网友(2011-06-21):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标准哦,都是靠经验

网友:
这个好像没这个标准吧

网友:
由于各家的设备状况不一样,加工工时没有国家统一的标准,都是各家按照现实状况和实际经验进行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