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钻成三角孔---请教

楼主(2008-04-18):
工件材料:铝合金
刀具:锋钢麻花钻
孔径11
油雾冷却
加工后目视明显不圆,向大家请教原因,谢谢!---

网友A:
牛啊

网友(点评):
这也要一定技术

楼主:
引用

引用 网友A:
牛啊
还不止一次

网友:
有进给过快,钻心不正的部分原因
我加工铜铝合金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似乎跟金属材料的性能有关系
黑色金属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扎刀的关系呢?
尝试减小钻头前角?

网友B:
工件没夹紧 ?????钻头磨的有问题??

网友C:
以我个人看法钻头中心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个人看法钻头中心不对,

同意此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个人看法钻头中心不对,

钻心不正,一般钢件可不会出现三角孔啊?

网友D:
想是材料厚度太薄,钻头磨前角不合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没夹紧 ?????钻头磨的有问题??
装夹绝没问题

网友:
钻头后角太大,钻头太锋利,加工中会产生啃刀后产生震动,就会出现三角孔。
将钻头的后角磨小,即可避免此现象。

网友:
目视明显不圆,这个真是很牛啊,不是一般人能加工出来的三角孔,

    刀具的问题先不说,最大的可能是钻头的主轴中心在切削过程中有不断偏移的迹象,目视明显不圆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概念了,无论是后角过大(使用磨制钻头最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心不正,要出现这个严重不圆的情况都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2008-05-22):
主要是钻头刃磨得问题造成的

网友:
估计就是钻头进给的时候产生偏心现象,可以从材料和钻头来解决,目前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我分析有几个原因,材料是否太薄?如果很薄肯定要这样,钻头是否太长、钻头是否弯曲,如果太长钻头质量不好是弯曲的话肯定这样,进给太慢。

网友:
钻头不对中心,进给太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是材料厚度太薄,钻头磨前角不合理的原因

钻头不对中时,厚的材料也有此现象的。与材料厚度无关吧。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德国研究这个的企业多死了
已经把偏心的诡计和产生的形状分析的滥了
他们现在研究是5坐标刃磨刀具的偏心诡计
手动刃磨的在精加工里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放大了全部是非圆)这样的文章5年前已经很多了

楼主:
回答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机器啊?
德国FOOKE加工中心

网友:
以前在外面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当时是用机器磨得钻头都出现这个问题,人工磨就没事了。

网友:
没见过
我想应该是转头的问题吧

网友:
刀具的问题,我们也碰到过,工序中加道钻中心孔,然后再最终加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不管是钢件或铝合金薄板件容易出现三角型的园孔从镗床或铣床加工好一些

网友:
钻头和薄板装夹的问题。我在加工中心上钻孔也出现了三角。板料是2mm的铝板。

网友:
拿个中心钻点钻一 下应该好些 我以前自己磨的还老爱钻大27的钻出来快27.8快28了
师傅说是中心不对
但是我实验;  了下中心钻以后再钻可以保证一 下起码不会偏孔大小也灰稳定了

楼主:
三角孔

感谢大家的关心与支持,在下受益非浅,祝朋友们吉祥如意!

网友:
是不是麻花钻的主切削忍不对称啊?

网友:
钻头两刃不队称.横刃太宽,定心不好.

网友:
个人以为是钻头磨得有问题吧!!!!
以前在给不锈钢产品打孔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2008-06-21):
进给速度太慢了。
估计大家都不信,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赞成11楼。。。
特别是薄件。。。

网友(2012-12-04):
进给过大,钻头问题,装加问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最有可能是钻头刃嚰角度问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哈哈,工件夹紧后变形过大了

网友:
钻头不行阿!两边的刃不对称

网友:
主要原因是钻头轴向力太小,有可能是1后角过大,2钻尖修得太尖,3前角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个人看法钻头中心不对,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磨钻头吧,有开薄板的

网友:
钻头定心不好,最好磨成群钻。

网友:
可能是钻头中心不对,但这种情况不多,解决的办法是把钻头磨钝点,前角不能太大,有时候钻头太锋利加工较软的材料时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2013-07-22):
磨平钻就好了,打出的孔可以在几条5条丝以内。

网友:
转速要低、前角磨成近似90度。后角也要小一点。

网友:
材料多深?

网友:
钻头没有磨好

网友(2013-08-29):
钻心不正

网友:
钻薄的工件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改进钻头磨法,试试磨成三尖七刃的钻头。

网友:
钻头中心不对,钻刃也偏的!

网友:
有几种可能是可以钻成三角孔的:
1:材料硬度不均,一边硬一边软会往软方向三角
2:在工件上有相贯孔,但不是正贯是一边在相贯时吃着而另一边是悬孔沒吃着。
3:材料太薄而底面垫的不平

网友:
速度打快点,钻头磨尖点锋利点,要尽量短试试看。

网友:
转速太慢,进给太快吧

网友:
假如前面的可以的话,就是钻头有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啊,长见识

网友:
我以前对不锈钢管钻孔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现象,是不是进给太快了?

网友:
如果是长钻头的话是可能的,个人经验建议将钻头换成双韧带的,单韧带的钻头导向不好,长钻头容易钻成三角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