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18):
查0i的参数手册,3405.4的介绍,有,C ,R 还有一个,A的功能
C R 是倒角和倒圆,那 (,A)是做什么用的?谁知道?
我一个朋友用的一台0i系统的机床,没有图形模拟,按那个按钮没反应。可以自己打开么?
是不是9935.5设1?
希望知道的朋友告之~
多谢

网友A:
A好像是车锥度的时候用做角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好像是车锥度的时候用做角度用的

哦,原来是车床上用的么?我对车床的不了解,难怪没看到过,多谢,多谢

网友:
不清楚
我在加工中心上看到工作台的旋转是用A180  指定的
也有用B的 两个工作台(交换台)
不知道对不对 仅供参考
FNUCA  0 i - M

网友:
A表示逆时针旋转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