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131W轴瓦修复后的调整方法

楼主(2008-04-19):
M131W轴瓦都已经修复,但瓦的安装过程中怎么保证轴两端同心度。
                装不好会漏油,

网友A:
表装在轴上,两端抡孔。
我印象中是这么找同心的。好几年没修这个机器了

网友(2008-08-07):
主轴箱伸出时必须与工作台面保持平行。

网友(2008-10-31):
但瓦的安装要保证前后与轴承座同心
通过调整球头螺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装在轴上,两端抡孔。
我印象中是这么找同心的。好几年没修这个机器了

从这个回贴就可看出版主经历过。
应该不只是漏油,而是电机发热。

网友:
M131W轴瓦修复后的调整方法

M131W轴瓦修复后的调整方法 重庆康明斯M131W轴瓦的技术参数和资料都有

网友:
做定心套,

先紧固,固定支撑钉,在紧固可调支撑钉,间隙小于5丝

网友(2009-05-12):
部件装好以后,用杠杆表轮园